笔记本供电接口线测量方法

楼主(2013-06-13):
在日常维修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定时断电,电池充电断续等情况。这时候我们往往会怀疑主板 充电板 供电板 和供电接口线。如果身边没有可以替换的备件,往往要根据经验进行判断。但实际上其中的供电接口线因为结构简单,是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的方法来进行判断的。

测量方法:
如图

网友:
不知道没有试过呢

网友:
如果测量电源接口都不会那就别干这行了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我修过好几个了,都是接头线掉了,用手一拽就能发现了,一般的那两条黑线脱落的多一些啊。
有时候肉眼确实不好观察,因为末端有黑色热缩套管套着的。

网友:
有时候肉眼确实不好观察,因为末端有黑色热缩套管套着的

kunmiao521 -2 重复资料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大学问,但是一个小细节。 感谢楼主!!

网友:
当我们一群SB啊

网友:
不好说什么....

网友:
原来如此啊呵呵,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楼主牛逼,这你都知道。

网友:
在维修中屡见不鲜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目测也会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哎。。。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2014-06-10):
虽然简单,但也是个知识点吧。

网友:
如果测量电源接口都不会那就别干这行了 无万能表测电的吗!!

网友:
如果是在客户面前  不需要量  直接告诉  不通电  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