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2TA1C液晶电视通电黑屏求助

楼主(2013-06-13):
一台东芝32TA1C液晶电视,通电后指示灯亮绿灯,屏幕一直为黑屏状态,按键没任何反应。拆机,测量电源板上各电压输出正常。

同时发现主板上一个稳压管特别烫,下图红圈所示,

同时,高压板下半部分没有测到电压输出,(下图绿圈所示)。下图红圈处的灯管两端也没测到有电压输出。

本人技术不济,现求助各位师傅,是哪个部位坏了?是主板还是高压板坏了?该如何维修?

网友A:
但我手头上没有灯管和高压板,要有早换上去试了,另外主板那个稳压管异常烫手,是不是它本身就那么高温?

网友B:
测量一下稳压管有无短路的,  如果没有代换一下稳压管。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稳压管有无短路的,  如果没有代换一下稳压管。祝你成功。

我代换过稳压管了,还是一样的情况,稳压管超高温、黑屏

网友C:
稳压管特别烫
有过载的地方吧 查查看 烧鸡大法

网友D:
首先按键没反应,如果排除按键本身不良。那肯定是驱动板坏

网友E:
按键没反应,测试主板供电正常吗。有ON/OFF开关电压没。

网友F:
可不可以用按键关了再开?那个绿灯有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不可以用按键关了再开?那个绿灯有没有变化??

按键根本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按键没反应,如果排除按键本身不良。那肯定是驱动板坏

查过按键,按键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键没反应,测试主板供电正常吗。有ON/OFF开关电压没。

ON/OFF开关电压正常是多少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烧鸡法看下稳压管外围电路有没短路

烧鸡法是怎么弄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根本关不了机

一般是5V或者3.3V你看 主板与电源接口应该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特别烫
有过载的地方吧 查查看 烧鸡大法

烧鸡法是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手头上没有灯管和高压板,要有早换上去试了,另外主板那个稳压管异常烫手,是不是它本身就那么高温?

你用普通的灯管测试仪就能点亮25寸的灯管的。点亮后看下图像正常不

网友:
是用的9966 IC吧,,把15脚对地接一个10K电阻,取消保护,在修(我公司有很多这个板)

网友:
先查电源板是否有5v出来先,再查驱动板有没有给过来开启信号

网友:
技术不够,不懂怎么修,直接把主板给换了。

网友H:
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偶尔会有机会修上一次电视机(机会太少了)以我的看法是,5V连接开机信号,这样就能测出是不是灯管的问题,至于发热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查发热元件后段看是不是有元件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偶尔会有机会修上一次电视机(机会太少了)以我的看法是,5V连接开机信号,这样就能测 ...

我不怎么懂跑电路,发热元件附近肯定有短路现象,只是我查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