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的"ON/OFF"是反相的,怎样做个简单的反向电路 ...
高压条的"ON/OFF"是反相的,怎样做个简单的反向电路来改装了啊?

楼主(2013-06-13):
电源一体板的"ON/OFF"是反相的,多数"ON/OFF"是高电压开机,这个板反而是低电平开机,导致开机屏灭,关机屏亮。怎样做个简单的反向电路来改装了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电源

网友:
完全可以 加一个 三极管 就可以实现 利用三极管的非门原理

网友:
非常感谢jianghongyu 师傅指点。这个ON/off是去电源一体板上面的一个三极管的b极,如果把ON/off直接飞线到C极,跳过这个三极管,也等于是反相了,可以吗?谢谢。

网友:
告诉你一个不改电路的方法,用LCD VCC做高压的ON 就行了。

网友:
一个 NPN三极管。 一个1-4.7K电阻。
三极管的B接 驱动板的ON/OFF. 电阻接5v。另一端接C。并接高压板的ON。 E接地。 就是一个反向转换

网友:
就把这个装上去看看

网友:
这个图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