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大神速来解答,急用!!!!

楼主(2013-06-13):
板子是联想G31T-LM2  这个板的故障我到现在没没遇见过。。。就是插电源,12CV后触发, 等等他就灭了,后又自己上电,反复这样,量供电正常,故障就好像供电不足那样

网友:
这种故障在ICH7以上的主板上经常见,主要是因为有电压不稳定或者没有出来,导致南桥判断为电源没有准备好故障,发出了重启信号。

测试这类故障比较棘手,因为它会不断重启,所以你根本测试不到各项电压。我一般是断开VRM_PWRGD这信号,不让它进南桥,这样复位灯就会常亮,而且不会重启。

网友A:
VRM_PWRGD这信号哪里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M_PWRGD这信号哪里断???

查图纸呀,没有图纸就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啊,VRM_PWRGD这个信号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G,断开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图纸呀,没有图纸就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啊,VRM_PWRGD这个信号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G,断开它就行了。 ...

那断开后怎么修呀,复位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