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触发不显

楼主(2013-06-13):
顾客拿来的时候说不通电,开不了机
额,这种问题遇到几次了,好几次我把电池拔掉一下,再开机就OK了
果然,电池一拔再装上就能开机了,顾客说在家里怎么都不行,叫我拆开检查一下,顺便清理一下灰尘
于是就拆开清理灰尘啦,再装上就悲剧了,开机触发是触发的,可是就是不显示 内存换了根也是一样
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大小写灯一会会灭掉,电源指示灯亮,然后过十多二十秒,CPU风扇狂转
这款主板到开关小板上焊着一根黄色的线,不知道是被人加上去的还是本身就有的,貌似我以前清理过
这款机器没有这样的一根线,顺便再问一下这款机器的休眠开关在哪里

网友:
你这现象有点象BIOS资料有误
刷一个试试

网友:
刷BIOS肯定好  但是这个BIOS不是很好找哦  型号要整对

网友:
哦,我手头还没有编程器呢 谁介绍一款比较实惠的编程器

网友:
昨天晚上淘了一个编程器,刷了好几个BIOS终于OK了

网友(2014-07-15):
开清理灰尘啦,再装上就

网友:
夕阳的痕迹 -2 严禁灌水

网友:
假的吧
刷rom都能好吗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滤波。。。或者将显卡供电芯片加热试试。。

网友:
BIOS找个刷下试试

网友:
刷BIOS,要找对型号。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