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U31JG笔记本4MB bios bin文件!

楼主(2013-06-13):
     笔记本型号:华硕U31JG,    需求者:本人的笔记本;
    故障:之前在BIOS版本是203或者202的情况下直接加了内存导致开机隔三四秒左右自动重启且屏幕无显示。后来自己从网上买了一个BIOS芯片并让卖家帮忙刷好了4M的BIOS,焊上去之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开机七八秒左右发现CPU的温度一直在85度,风扇狂转声音很大。CPU的温度一直停留在85度无任何变化,是一条直线,猜测可能是BIOS文件的问题。重新刷过官网的202、203、205的BIOS并未解决问题。官网的是2M的文件。风扇电源线是插好的,有风出来的。
   需求:看哪位大神手上有这个型号的笔记本,麻烦把BIOS芯片焊下来读出文件传给我我刷上去试试看。
    谢谢各位大神了!
    记得是4M的BIOS哦!

网友:
华硕的官网提供BIOS啊,你去官网下载,还可以在系统里刷

网友:
官网的是2M的,刷完后没有解决问题。我想要的是那种直接从编程器里面读出来的4M的。

网友A:
华硕的板一般都支持用闪存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一般都支持用闪存刷的

在BIOS里面是有直接刷的选项的。但是没有好用的BIOS文件也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