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b460 关不了机

楼主(2013-06-13):
这几天我修了几个v460的,一个是还 南桥后关不了机,一个是刷了bios关不了机了,我在网上找了好多都不行,要么就是关不了,要么是关了不断电,网上说了好多,到最后都是bios的事,我从厂里搞的,要以刷,00991-1  -1m的,要的话说,qq152529991

网友:
你是有BIOS   还是想要BIOS哦

网友:
刷一下EC试试看

网友:
B460关机风扇狂转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恩,这种问题确实遇到很多,要不就是关不完机,又不就是关不了机,或者说是风扇狂转,都是BIOS版本不对所导致

网友:
是的,我这个bios可以解决一切的,我修了二个,在这个网上下了8个bios都不行,后来我在taobao上卖了一个,刷了二个主板都可以,

网友:
楼主发杨一下共享精神,上传吧

网友(2013-07-15):
今天刚修了一台,最先桥不行,换了一个,可以开机,系统什么都正常,但关机就是黑屏,还在工作。最后刷了BIOS好了,非常感谢基地!!!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我这有个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b460的 我的是,有没有BIOS

网友:
好的,我是换南桥后关不完机,

网友(点评):
换桥后基本要刷BIOS

网友:
刷下 EC bios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发扬下精神。上传一下吧

网友(2013-08-16):
我今天有台也是关不了机

网友:
手头的一台机器,刷了EC BIOS 和 南桥 BIOS 后,开机显Logo后风扇狂转,进系统正常,但是键盘不能用了,换了新的EC后还是不行,大家说说,是BIOS问题么?哪个刷得不对了?

网友:
键盘换过试了,不是键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