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6-13):
HP CQ32 进系统 装系统都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定时会掉电!掉电以后机器也开不起来了!过一会有可以开了!排除因为温度太高引起的掉电!望高手赐教!

网友:
看下CPU供电 和显卡

网友:
这个机子CQ32 从南桥找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桥或者显卡虚焊了假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