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s3000主机~主板M2N61-AR 测机卡显示C1~无论插内存否~都一样

楼主(2013-06-13):
如题~主板M2N61-AR 测机卡显示C1~无论插内存否~都一样~请指教~

网友(2013-09-29):
CPU坏了我刚修个一摸一样

网友(2014-05-11):
已修复~原因为晶体坏了~换个就OK~

网友(2015-05-20):
  楼主是南桥晶振坏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正准备换换看看

网友(2017-01-20):
我的也是,。。。

网友:
这个c1应该是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数据等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