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H0165R 三极管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3-06-13):
最近修理一个小电源 发现绿黑对接以后风扇转2圈不动了  连续拼命对接有时候能启动起来  拆开一切表面都好 发现一个5H0165R 三极管 4个爪  想问问这类的三极管在不加电的情况下 如何测量好坏  谢谢~

网友:
绿黑对接风扇能转的话 ,说明5H0615 好的副电源没问题 重点查主电源这块

网友:
三极管三个爪啊,四个爪的肯定不是三极管,呵呵。启动困难,建议优先查pwm供电电路。

网友:
5H0165是辅助电源芯片,重点查+5VSB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待机电源芯片,如果有5VSB,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反而是它旁边的电空有问题的话,也有可能造成你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不是三极管,是一种集成电路,集成度较高;1脚 接地,2脚接内部MOS管的D极。3脚接VCC,即电源正端。4脚接反馈端,即FB端。
你测一下1脚和2脚之间的电阻是否短路。如不短路查外围元件。
另外这个件如果找不到。可以用P1014AP来代换。P1014AP的使用很简单,只需要接入1、4、5、8四个脚即可正常使用。具体结构图网上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