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的事越来越多

楼主(2013-06-13):
昨天到今天已经接到蓝屏机将近20个,都是开机蓝屏,然后找百度了解一下,说是微软更新了5个漏洞,看来最近做系统要挣点钱。

网友:
我就做了一个

网友:
貌似不太可靠

网友:
是碰到好几个了- -

网友:
是有这回事

网友:
这事当然可靠了,微软6月12日更新了两个补丁,导致全国70%的电脑蓝屏。   两个补丁是KB2939229   KB2838727   。  如遇到这种情况把这两个补丁卸载掉就OK了!!

网友:
今天遇到更多了。装系统有点收入了。

网友:
我也遇见20多天今天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昨天到今天也搞了20台左右

网友:
好像是呀,我这几天有十来台,都是蓝屏的

网友:
我没招呼过来,只修了10来台 都是打补丁引起的

网友:
对呀  我们也做了很多个喽

网友:
我这边有个店一天装六十多个  我才装差不多是个  就是端午节第二天

网友:
我也就装了几台问题的。你们店生意这么好呀?一天几十台的!

网友:
用360打补丁不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