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LENOVO B470E 屌丝一次维修

楼主(2013-06-13):
                                                           LENOVO  B470E 雷劈 维修一例

  联想 B470E 笔记本 ,客户来说早上来开不了机子,我说是雷劈的吧
接上可调电源 电流0.18 漏电啊 。。不解释是雷劈的 。报价说修好400这样 他说贵,拿去保修
  一个星期后拿来 ,说她问过售后 说雷劈的不保修!我拆机发现有开过的痕迹。。对他说你拆过了,他说是拿去上家X拆开看过 没办法修.
  拆开测几下发现    5V 短路, TPS51123对地几十。找到图纸网卡首先拿去 网卡RTL8111E 5V_S5 还是短路 ,顺着电路跑拿去CPU供电PWM 6131 对地起来一点 150多. 上电还是一样 ,可TPS51123发烫,测线性电压3D3V_PWR_2 5V_pwr_2没起来 ,特别是3.3线性电压对地0 拆去51123 也是0 经看图纸 去了EC 拆去EC不短路了,可是3.3V 5V对地100多,测下管发现软击穿同时更换MOS用主板上面的 将就下了 换后两者都为380这样.  把他装回去 线性电压3  5 V 起来,3.3V_S5  5V_S5都起来了,待机电流0.005。!
淘宝了EC 、网卡 PWM6131  51123 每样两个。
5天过去了 ,激动的一一装上悲剧发生了。草原啊!  电流还是0.005 不触发。狂莽的刷BIOS  ,没刷BIOS之前示波器BIOS芯片有数据交换波形,刷了后波形是一闪而过。。更屌丝的是 刷了后 待机电流偏大 0.005到了0.032.连续刷5次都是一样,以为是BIOS问题 还好留了一手 我备份了原来的BIOS 。谁知道刷回去原来的还是0.032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测BIOS芯片电压3.3V 1.9片选电压顺这电路看原来是5V_S5  3.3V_S5没起来无缘无故的坏了 ,更换51123起来了电流还是0.005不触发。
向群里面的伙计求助。经过讨论 ECRSMRST#起来之前PM_RSMRST#必须起来看图知道他们的关系 PM_RSMRST#起来之前的同时DPWROK要起来,DPWROK起来前桥要收到供电 DSW ODVREN。测供      DSW ODVREN 都正常。当DPWROK 起来后的同时SUS_PWR_ACK也起来告诉EC待机正常等待上电触发。在经过喜哥的帮忙 都说是桥的机会大 可能桥坏了  。果断淘宝HM65一个回来 ,都说没全新 都说2B货色  30皮一个加上运费40皮。
又屌丝的5天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的心情不爽中午做上去后更屌丝 到吐血 待机还是0.005 SUS_PWR_ACKDPWROK都没起来。看来不是桥的问题要不是30皮的货就是这样的货色坏的???犹豫不决 越来越不能淡定,加起来 现在成本投入100多了 修不好就亏大了。。。。
研究了一个下午。过程如下:
EC 有线性电压后检测到适配器插入、LID_CLOSE#\ RTC_AUX_S5\ BIOS没问题的话 1 2 5  脚数据交换引脚定义GPIO 后,  AC_PRESENT信号是必须要起来,这个信号可以认定为线性电压好复位信号。桥收到这个信号后也收到桥供电就会起来 DPWROK  SUS_PWR_ACK
实测AC_PRESENT 0V
看来 雷劈的还是要 重点测 EC 网卡周边条件了。  果然发现网卡供电开启信号跳动,
LAN_PWR_ON1.9V 左右 ,这个信号直接跟EC挂钩,拿去Q3104也是一样,最后在这里 认定为EC问题,要不是BIOS程序不对,网上不查你不知,一查吓你一跳,联想B470E会无缘无故的不触发,很多是刷BIOS 就好的,可我刷了来回6次不可能的。心想还好我要了两个EC 果断换之!
   更换后屌丝起来了 电流0.012  AC_PRESENT 也起来了 。迫不及待的触发 哗啦的电流上去了,看到了久违的LENOVO  LOGO出来
     最后还是不相信我的EC全新的会是坏的 两个对比下 尼玛!!!一个型号是 NPCE795G   一个型号是NPCE791G  原来是EC型号不对。。。
这个时候是外接VGA 进系统蓝屏,,,装系统试试也是,居然装WIN7
GHO到一半卡机   GHO XP 没问题 试试接内屏看,你天杀的:  居然红屏 颜色偏红 ,显示是正常的。测LVDS1
32脚对地110二极体值  33脚无穷大屌丝啊 !能怪谁   30皮的桥 能点亮 算不错了 是这样的货色!隔天在TB 又定了一个30皮的 赌一次 不行就重置原来的上去。
最后是自己粗心大意 回来没认真看清EC ,  居然两个不是一样的,平时都会看看型号的,唯有这次不看就中招了。 桥应该是好的 白做了。现在还居然是红屏
草原 !!以上是个人看法 也不知道时序是不是这样 希望指出!

网友:
那些桥都是水货

网友:
30皮一个的HM55 我买了两个,,没敢上机,退给卖家了,,打磨痕迹明显!

网友:
草,楼主加油。刚发错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但是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2014-07-22):
好厉害的屌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