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有声音屏不亮 大家进来看看帮帮忙 急急急

楼主(2013-06-13):
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显示器就是不亮  用手电照也看不到一点画面   什么情况啊    记得前面板有个屏的的触摸开关   可怎么摸也不亮    什么情况啊   急急急急

网友:
拆了吧  很明显不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说明主机没问题,主要查显示器供电以及高压板(LED查升压板)!!!!

网友:
今天开机用高压条把灯管点亮  没有一点东西啊  说明信号就没过来啊      把显卡上BGA加焊了下   还是一样啊      怎么办呢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情况 触摸板有声音 北桥南桥 都重直球 故障依旧 求解

网友:
屏有问题吗,借个屏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