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的怪问题\!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06-13):
acer 5920    上电触发到0、05A就不动了,也不掉电,,广达代工                  然后手摸一下晶振第二脚 或者用金属碰下第二脚电流就接着0、05A上去了然后亮机了! 换了南桥 晶振 谐振电容 和R280电阻还是一样的故障!干脆不装晶振也是一样的现象,用个镊子碰下晶振第二脚的焊盘也是可以正常亮机的               rtc
vccrtc  3V   RTCRST#3v  晶振两脚分别0.35 0.18  南桥的AD22  AD21  AF25都是3v

情况就这样,
  Q20不知道有什么用,3脚5V 1脚3.2    2脚3.8

网友:
换晶振 试下,还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晶振波形呢?

网友A:
你是用风枪吹上去的晶振吧,这种情况一般是波形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是没看帖子还是没看仔细,不要乱说行不。表面看你说的有理,实质上你就在乱说。他说了吧晶振相关的零件全部拆掉以后都是一样碰一下就开机,与波形有关系?你还不要怀疑南桥他也换过,看到有些人帖子不看完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风枪吹上去的晶振吧,这种情况一般是波形不正常引起的

是用风枪吹的,吹的晶振容易坏吗?我没有示波器,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好像装不装晶振都无所谓,没装的时候你点那个脚的焊盘电压也会起来

网友C:
你衰了,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要么板层有问题,要么谐振电容 电阻全拆了试试。 可以找到进入南桥的焊点的话断线重新飞过去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风枪吹的,吹的晶振容易坏吗?我没有示波器,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呀?好像装不装晶振都无所谓,没装的 ...

不装晶振也能开机? 貌似听说过有内置晶振的,但是一次没见到过,你用烙铁拆个好的再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衰了,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要么板层有问题,要么谐振电容 电阻全拆了试试。 可以找到进入南桥的焊点的话 ...

不怕告诉你,我全部拆过,全不装也是一样的,我都无语了,

网友D:
不是说没RTC时钟就不起振,也就不能开机吗,拆掉了零件碰一下就能开不起振也行吗?难道颠覆了设计师的理论。就算人体有感应,也不可能刚好感应好32KHZ的频率吧,而且每次都能感应到?基本功扎实的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没RTC时钟就不起振,也就不能开机吗,拆掉了零件碰一下就能开不起振也行吗?难道颠覆了设计师的理论。 ...

期待高手出现,不过有在论坛看过一篇帖子是台式机的,也是这种问题 说是把晶振电路改出来,把原来的线隔断,就可以了,不过写的也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怎么个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