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2023wd灯亮无显

楼主(2013-06-13):
该显示器是LED显示器 现象是指示灯亮无显示 开关按键不起作用 电源板两组电压都是正常的怀疑是高压板问题 但是没怎么修过LED 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网友:
开关按键不起作用,说明问题在驱动板上,查驱动板上的3.3V 1.8V是不是正常 有的芯片是1.2V供电 像RTD2271

网友:
发个图给你看看 对照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