昴达G43/D3不走码

楼主(2013-06-13):
    一昴达主板,型号G43/D3,开机不走码,内存、CPU、北桥、PCIe等的供电都有,不过内存供电(供电芯片FP6321)有点偏高,为1.7V(内存槽是DDR3 1.5V的),但1.7V也不算高出很多,应该不会导致不走码的。按压南北桥及刷BIOS都无效。望高手们指点,不胜感谢!!

补充内容 (2014-9-5 08:45):
该板已修得,更改时钟芯片后故障解决,芯片型号:RTM875T-531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这种可以先上假负载 测cpu复位正常不,然后在查时钟芯片 工作没/  内存电压有些是有点偏高的,可以认为正常。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把那个8脚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但内存供电芯片的5V工作电压是正常的。目前还没有头绪,望高手们不吝指点

网友:
都是竹字辈,我且来一言先上灯座看看u座如何,再查各总线,座到北桥的通信,北桥到南桥的通信 及南桥到bios io。不跑码的检修是个慢活真想修慢慢来吧。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刷一下看看。。

网友:
我觉得 还是内存那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混分来的吧 都说了 SB NB都压了 BIOS也刷了 无果

说这句话之前你应该想想
是不是还漏了什么地方没考虑到的
刷了BIOS
就一定说明BIOS电路是正常的吗
难道在你眼里只有南北桥才是硬件
也许我表达得不够恰当而已
我只是想说往硬件方面查查
这也就说说也不一定对啊
要不是为分
光看看也不错

网友:
是不是GB的南桥,如果是直接加焊,如果有BGA返修台,不用加助焊剂,直接用无铅曲线

网友:
蛋疼的双通道,2代内存可以过3代过不了,加焊时钟芯片现在直接D1郁闷了

网友:
谢谢各位热情的回复,经本人努力,基本可以确定是北桥或CPU座虚焊,已放弃维修,因为没有BGA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