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从短路到不触发到不跑马到修复

楼主(2013-06-13):
时间;北京时间
地点;维嘉电脑维修
故障:hp v3000 大短
维修措施: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在别人那里看过,通电测试,短路,留机走人。
拿到手拆机,发个板号先
故障一:光板打短路,打到3.3v待机的时候找到了真凶,(3.3待机短路),测场管,发现已经导通,拆之,无果。拆电源芯片,,故障一样,到这里请出伟大的烧机大法,这时候真凶又浮出水面了,(网卡51120-南桥82801hbm-ec  3910)都很烫,拆网卡,还是短路,拆ec,故障一样,继续拆南桥,把南桥拆完之后,再量待机,已经正常了,找到芯片,全部装上去,再次通电,3.3待机已经有了。测5v待机,电压为0v,(一般51120的5V和3.3v一起出来的)可是这个图上面不一样,不废话,看图
故障二:既然待机有了就把cpu,内存装上去,再次通电,然后触发,咦!怎么会没反应》?难道换上去的芯片有问题?还是重头再来吧,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查,测到SB_RSMRST#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测3910的37脚有3.3v电压,看图纸 ec出来经过r148和r144分压给南桥的,在板子上找到r148电阻,发现有动过的痕迹,再测得r148一端电压3.3,一端电压才0.7,用万用表测r148阻值已经无穷大,取下来再测,还是一样。在料板上找的一个100,和10k的电阻换上,再测触发,哈哈有电流了。
故障三:电流是有了,可是悲剧也随之而来啊,电流走到0.7的时候怎么也不肯在上一步,好吧!接着来吧!测电压,打了一遍没有发现故障,再测时钟,问题来了,发现时钟有点中邪了,时钟不对就测吧最后留个问题给大家,看图吧 ,换掉u61,再次上电,电流层层的往上升, 期待已久的画面出来了,到此主板修复。
第一次发笔记本维修贴,还望大家支持啊!

附上图纸,

HP V3000 DV2000 Intel 集成显卡图纸.pdf

网友:
希望给点意见,交流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小弟一见不敢  唯有膜拜  顺便问下 这个U61是什么?

网友:
U16是  与门

网友:
谢谢赐教 太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吧 EC给 南桥的PM SLP S3信号为高电平 时候 这个 PM PWR OK电源准备好信号才会有输 ...

老大哪里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弟一见不敢  唯有膜拜  顺便问下 这个U61是什么?

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  (*^__^*) 嘻嘻……    求解......

网友:
肯定是门电路  看图都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吧 EC给 南桥的PM SLP S3信号为高电平 时候 这个 PM PWR OK电源准备好信号才会有输 ...

图中就是一个门电路

网友D:
这个叫硬启动没完成吧    什么不跑马,不跑马是CPU复位之后的事情了

网友E:
U61不是与门吗, 哪个时钟信号不对?都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吧 EC给 南桥的PM SLP S3信号为高电平 时候 这个 PM PWR OK电源准备好信号才会有输 ...

大哥那是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  (*^__^*) 嘻嘻……    求解......

应该是4脚5脚同时为高,然后6脚才会有高电平,而与门一端为低电平,所以楼主把U61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吧 EC给 南桥的PM SLP S3信号为高电平 时候 这个 PM PWR OK电源准备好信号才会有输 ...

哥们 到处都可看见你的身影 哥!!!  那是与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硬启动没完成吧    什么不跑马,不跑马是CPU复位之后的事情了

有电压,没有点亮我一般都叫不跑马,除了档代码之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E:
U61不是与门吗, 哪个时钟信号不对?都没说清楚

不是有图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图吗?

图上不会告诉你哪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上不会告诉你哪个信号有问题

好吧,就是六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