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2270V1.0-A 代换三星2243ew有吱吱电流声?

楼主(2013-06-13):
通用版代换后换面正常,但是屏电路板有吱吱的声音不是太大,问下这是什么状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9521-1-1.html

网友:
通用驱动板直接用5V供电,不要用12V供电,5V接到通用版的电感上   亮度调节也要接上

网友:
问下这个板子把 5v 屏蔽了,没有插座,只有个位置 ,只有12v的插脚

网友:
用这个 6820- 万能驱动板  ,能亮 ,但是有花屏的现象 , 带颜色的 浪纹 在闪动,,,问下这是不是mcu程序的问题啊 ……

网友:
mcu程序的问题,5V直接飞线到驱动板的大电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