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楼主(2013-06-13):
机子是开机没显示电流在0.5,但是不会掉电。检测有2个问题,一个是CPU电压没出,还有一个就是1.5转换1.5那个电压不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ISL6266损坏引起的,换了还是一样,就把思路放在了1.5上面,但是怎样弄都搞不好,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PQ20的脚 有5V电压,2脚有3.3V,但是奇怪是我这主板的1脚不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1.5V电压转换场馆试下 或者短接场馆DS级看电压有没出来

按你说的短接过去可以开机了,但是不知道用着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联想这款机器都难修.一般换主板的多.

网友:
不接地直接拉到地好了

网友:
你测一下MINON#  这个信号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