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R61i不开机,同时上传图纸

楼主(2013-06-13):
  同行拿过来的联想R61i笔记本,端午节拿来的,因为太忙所以弄,端午节装了一天系统,都是微软补丁造成的进系统蓝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回到正题,R61i虽说是联想的,可用的是IBM的时序,待机0.06,待机好像正常,按下开关不触发,拆开目测没问题,发现3V 5V 待机不正常, 直接查找电压开启信号VCC3M_ON VCC5M_ON 发现都是0V,这两个信号都是M1-ON过电阻转换过来,直接找到信号源头, 由PMH7的76脚发来,发现也是0V,看来PMH7条件没满足,查到PMH7,7脚工作电压3.3v正常,25脚OSCIN26脚OSCOUT由电阻电容组成的内部振荡器(时钟,得到待机电压后自身发出)正常,46脚SWPWRG复位电压正常,最后一个条件EXTPWR-PBH6,此信号低电平有效,测量后发现也OK,既然条件都正常看来是芯片问题了,直接更换芯片,3V。5v待机出来了,开机直接看到了可爱的联想LOVG.最后发一个自己做的IBM待机时序图,我都是它参照来修的

网友:
分析的很好  OSCIN OSCOUT这个真心不懂

网友:
自身时钟
IBM的这个换个就好了 还是幸运 记得也遇见一个 条件满足 换了还是不出 ……

网友:
很好,查芯片条件。

网友(2014-06-21):
手头有一块R61I的板子~~待机0.02不触发~~不知道怎么查~~郁闷楼主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收藏这个贴子以后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学到不错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