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CR烧断路维修现场!

楼主(2013-06-13):
通电,短路!→下管飞烫,换下管→通电,依旧→换上下管,DJ=,电感→通电,开机→亮机!!!奇怪的是这个机器在待机情况下北桥供电竟然有!还有跑鲁大师的时候发现显卡八九十度的上升趋势,CPU六十来度,后来发现原来是集显(北桥)上面没有垫软垫子!加垫→OK !

网友:
鲁大师是用的绿色免安装版本吗?

网友:
兄弟 问下  这款机器 待机有没有3  V  5V   供电  是说电感 不是RT8205的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