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偶而黑屏

楼主(2013-06-13):
asus n71 不定时黑屏..屏线屏幕都换过了!进windows之后有时候10分钟就黑屏了!有时候又可以一直用玩2盘英雄联盟也没问题~结果一会又黑了~~一旦黑屏重启就好!完全没有头绪!请教各位大师!!如果入手!!
Windows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SL410K也是偶尔黑屏,最后换了块硬盘就好了!!有时硬盘还会主机器花屏,也没弄明白。。。楼主不妨换块硬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