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 档内存维修一例 罕见故障点。

楼主(2013-06-13):
机型板号:IBM-X61   板号纬创KSNOTE3 、06216-1
故障:开机滴滴响电流0.7左右  初步判断内存问题。
开始维修:
      先把内存后盖拆掉测内存SPD码片上的5/6脚SMBUS总线均无波形,说明南桥还没抓内存,接上IBM电池口的诊断卡显示FF不走马,可能是纬创代工的不支持,  先拆机。

裸板观察后发现U36密码芯片有几个脚位有腐蚀的情况,清理干净加锡后测量与外面的过孔是相通的没问题。

直接测量主板的关键信号PCI 与LPC的帧周期都有波形。

既然PCI都有波形了基本可判断跑马了,找到内存的SMBUS总线来自南桥SMBUS总线经过U88与U87三态门转换过来,测2脚南桥那端已经有波形,我直接把4脚接地后测1脚也有波形了心里暗喜,可是上内存后发现电流还是一样,上内存与不上内存的波形也是一样说明没认到内存,看来不能走捷径啊!  还是恢复原位分析故障点,测量U88的4脚为高,U89非门2脚为低,说明逻辑关系是正常的,而-SMB_EEP_EN这个信号来自与南桥的USB模块OC#/GPIO脚,应该是南桥通过读取BIOS程序来定义此脚位,刷了BIOS故障依旧。

搜索-SMB_EEP_EN,还发现此信号还来到U85、U86控制这个三态门,而且南桥的SMBUS总线经转换后读取U99这个码片信息,我拆了这个码片波形有变化,说明南桥已经能读到此芯片的信息。

想确定下是不过内存还是根本就没认到内存来决定是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找到主板上的DEBUG测试点飞LPC总线看代码。
纬创设计的主板DEBUG测试点很多中间都经过一个节点而且可能不装,把DEBUG测试点打值确定下信号是否都与主板的信号相连的,打值A5 33M时钟无穷大,把中间的电阻直连OK,还发现一个可疑点LPC_AD0阻值700多,其他均为400多。

把诊断卡接上后没有代码出来,检查可疑点LPC_AD0,DEBUG测试点与U36安全芯片相通,但是与南桥LPC总线外面的电阻不通,南桥LPC总线的电阻与其他几个LPC总线的芯片都是通的,飞个线上电后电流已经有明显的变化,接外屏能亮机。

最后再来张。

这个故障要不是飞诊断卡时发现LPC总线阻值有问题!接下来我就是干桥了。。

网友:
传说你就是那个助教啊

网友:
X 61  机子 断线的 比较多。。

网友:
LPC总线有开路或短路导致不跑码,华硕的a8j机器遇到过,一个LPC总线接口腐蚀,不跑码.

网友(点评):
CPU有工作,没读到bios,所以没跑马?

网友:
直接就是版主了呀,牛

网友A:
想想离开迅维都20几天了, 楚茂哥还记得你秒杀那个HP 掉电的不- - 温控有问题 电流0.5左右掉

网友:
一开始看,就一路的讲信号,原来是讯维的助教啊,怪不得那么牛,那么短就是版主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 可以直接干桥解决的呢LPC总线阻值你是在内存插槽附近测的吧

你能仔细看了贴在回吗?断线你干桥能解决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楼主 你在哪里学的?迅维???

网友C:
而且南桥的SMBUS总线经转换后读取U99这个码片信息        U99这个码片是在内存上还是在主板上?     不懂   楼主可以教教我吗?

AC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而且南桥的SMBUS总线经转换后读取U99这个码片信息        U99这个码片是在内存上还是在主板上?     不懂   ...

这个是存储密码的,跟内存没关系,在能亮机的时候我也测了下内存的SMBUS总线有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存储密码的,跟内存没关系,在能亮机的时候我也测了下内存的SMBUS总线有波形的。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助教,DEBUG是什么信号,U38是什么东东

网友:
IBM的没修过,还真有点难,一个读内存的都要3个IC

网友:
给不懂信号的修 就抓瞎了

网友:
DEBUG是那个卡、学校做的那个红色那个?
怎么会断线的 、腐蚀的?

网友:
楼主在前面说打pci Lpc的frame信号已经有波形判定已经跑马了
后面又找出来A5时钟断线,LPC AD0不正常,这会引起不跑马还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
助教越来越牛了,以后修到什么经典的故障多发点上来,让我们大家学习,谢谢助教!

网友:
貌似楼主应该是笔记本代工厂出来的,如果不是那证明你悟性很强。顺便问一句LPC总线有一个断线,你测LPC波形是一闪而过还是一直在跑。我以前修过一个LPC总线断线的是LPC波形一直在跑。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存储密码的,跟内存没关系,在能亮机的时候我也测了下内存的SMBUS总线有波形的。

貌似楼主应该是笔记本代工厂出来的,如果不是那证明你悟性很强。顺便问一句LPC总线有一个断线,你测LPC波形是一闪而过还是一直在跑。我以前修过一个LPC总线断线的是LPC波形一直在跑。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楼主应该是笔记本代工厂出来的,如果不是那证明你悟性很强。顺便问一句LPC总线有一个断线,你测LPC波 ...

LPC的波形我基本都只是测下有就行,  自动抓的有好多个,   自动抓不到就单次确定有没有。
持续就没注意他,我没一致观察。
LPC总线跟EC断线吗?还是跟一个设备断线?    断线FRAME#应该没波形的额?

网友F:
不知道怎么评价了,拿到主板第一步,就是目测,你也说了,U36有几个脚腐蚀,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进水了吗,楼主是直接加焊引脚的吧,这就为你维修走弯路买下了伏笔,只要是进水腐蚀了的IC,场馆,你都要拆掉,看看下面的焊盘有无断线,腐蚀掉的情矿,有的脏东西在引脚间会引起级间漏电,我估计断线就是断在U36的附近,或通孔,这机器是支持IBM专用诊断卡的,只是你的LPC总线与码片通讯异常,造成假不跑码,通孔易断线,因为IBM的板子你对着灯光看,就都是针眼

ACT

网友:
信号知道多当能好,昨天修了一个DELL的机器,抓什么型号都正常,唯一就不显示,插上屏等个2分钟显示了,断电在开还是要等那么就,最后是把BIOS时间改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离开迅维都20几天了, 楚茂哥还记得你秒杀那个HP 掉电的不- - 温控有问题 电流0.5左右掉

楼主在基地学了多久啊?学的那门啊都。

网友G:
请教楼主飞诊断卡,什么意思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怎么评价了,拿到主板第一步,就是目测,你也说了,U36有几个脚腐蚀,这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进水了吗 ...

话说我有提到测量腐蚀引脚与外面的过孔是通的,说明焊盘与外面的线路是通的。还有这个机器是我们公司里的没有进水,不过拆机的时候发现有虫子那个脚位有虫子的痕迹。 我说的是不支持电池口的那种诊断卡。
那个飞LPC总线是支持跑马的,但是已经有一根总线断线了所以导致不跑马。
仔细看下帖子,我都有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飞诊断卡,什么意思

LPC总线,FRAME#  LDO-LD3  33M时钟  供电时钟复位。  一共9个线

网友:
看到楼主深厚的功力,不知自己猴年马月才能有这等思路,膜拜一下

网友:
有个0。8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