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5670没显示!

楼主(2013-06-13):
有师傅知到这是什么ic吗?自用迪兰恒进HD5670上的!好像是门电路的供电,一直没找到资料,不是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点评):
你的显卡,主板认到了吗,走码正常,也有不认卡 没有检测到显卡,直接过。。。。你先要确定你这个显止每项个工作条件达到,,不亮在来,做最后肯定那里问题。

网友:
U400吗,像是个供电稳压的一个IC。你是说的显卡跑码正常无显示吗。就是那种输出VGA线路有原件坏了那种

网友:
又是个无解的问题,,看来维修,。业高手少,,,水手多

网友(2013-07-13):
AT上又一个无解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显卡 加焊好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真的,我有这种卡,可能得请你加焊咯,,

网友:
没人会修了

网友(2013-08-18):
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修显卡界,以没有能人了论坛更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