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求助

楼主(2013-06-13):
经常有打印机需要设置局域网共享,但不是很擅长,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求助,希望大师们能指点指点

开启局域网共享需要开启哪些服务?(许多精简优化版的系统,会关闭一些系统服务)

需要设置哪些权限?在哪设置?最好有图详解一下

开启Guest帐户是不是必要?如果不必用,如何设置(店里有一台电脑Guest被禁用了,都还能共享打印机)

添加网络打印机的时候浏览不到该怎么手动添加?

无法使用共享的时候怎么判断问题是出在哪台电脑上

还请大家能多指点下,
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求助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在共享打印机这方面我是遇到很多不能共享的~但最终我还是解决了的  下面我会说一些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1:计算机的工作组必须一样才可以共享打印机
     2:要共享打印机这台电脑想要想共享设有密码,guest没打开的电脑,那么被共享这台电脑必须设置超级权限
     3:在被共享打印机这台电脑没有设置超级权限的情况下又想共享这台电脑有几种办法:一,打开guest,必须的。二,开通局域网共享(访问本机无需验证即可进入)脚本命令,三,开通局域网共享(访问本机无需验证即可进入)注册表
     4:如果想被共享电脑是自动获取IP地址的,可以直接在运行里面输入\\计算机名字进行共享
     5:如果被共享电脑IP是手动,直接\\IP地址就可以共享。

网友:
我给你说一个方法,基本上在你用常规的方法不行的时候就这个   开始\运行\     //192.168.1.X(X指安装物理打印机的电脑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下一个局域网共享工具,很简单,面人共设置,然后再cmd里输入装有打印机的的主机ip地址,共享ok,我都是这样搞,

网友:
在百度一下里面,看看有图片解说。http://jingyan.baidu.com/album/5d6edee24423ac99eadeec2e.html?picindex=1

网友:
介绍的真详细,我有学新知识了

网友:
2楼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共享打印机这方面我是遇到很多不能共享的~但最终我还是解决了的  下面我会说一些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

恩,谢谢,用IP地址根计算机名添加打印机的方法还没试过,现在都是在网上邻居里添加的

网友B:
2楼非常专业

网友:
我现在开启共享现在是直接用软件开启的,简单省时间,而且连打印机的话我是在 网上邻居—工作组计算机—找到共享打印机的那台机子的计算机名,进去后就可以看见共享的那台打印机(局域网共享要开启才行)连上后不管那台机子IP怎么变都能连上打印机

网友:
二楼说的非常值得学习,我用过\\IP、控制面板搜索计算机名添加。Guest权限设置也会导致添加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非常专业

谢谢夸奖啊·。大家都相互学习下了~。我只是遇到比较多而已·。。呵呵

网友:
防火墙要关,这个也要安装一遍,在重启一次

网友:
我添加不上就是这么干的,很管用

网友:
二楼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曾经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后来下了个共享工具就好了 哈哈

网友:
来宾账户开启 必不可少 还有要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策略 设置安全权限  和相关的服务

网友:
打印机的网口可以用来打印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15-11-01):
二楼分享受教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