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31MX无CPU供电

楼主(2013-06-13):
刚接手里不触发,拔掉CPU供电可以触发,测CPU上管短路,换后可以触发了,可CPU还是没供电,再测无FSB_VTT,找到Q27测G极有12V,D极有1.8,换掉场管FSB_VTT电压出来了,

按照时序就应该出来VTTOUT_RIGHT和VTTOUT_LEFT,可是实测却没有,没有这个电压就不会有VRM_EN也就不会去开启CPU供电芯片,查电路图,这个电压是在CPU座底下,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VTT_OUT_RIGHT是什么原因造成没有的?还有这个电压应该是多少,从别外拉一个过来行不行?

网友:
有图纸的话根据图纸找它的来源不就行了,如果你用电压直接拉的话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不过一般都是vtt电压经三极管转换,经电压(一般是3.3v)上拉,当然也有通过电阻分压的,不过这种一般也要受控于上一个时序,这种无开启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上CPU了没  有些是要上CPU才有的  看下针脚有没有弯曲什么的基本上一块板很少出现2个问题的

网友A:
现在有VTT电压了,只是VTT_OUT_RIGHT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VTT电压了,只是VTT_OUT_RIGHT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VTT-OUT-RIGHT这个是总线供电好转换过来的

网友B:
VTT-OUT-RIGHT经由CPU内部转换而来

网友:
看看座子虚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TT-OUT-RIGHT经由CPU内部转换而来

内部转换?那就是座空焊了吗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转换?那就是座空焊了吗

看看触针有木有弯的

网友:
针没有弯的,vtt_out_right这个电压出不来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