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讯维CF260 怎么样 用过的给个建议

楼主(2013-06-13):
有没有人买了 我也想去买一台 就是不知道效果怎样 给个建议。
建议

网友:
我已经准备下手260了,参数也了解了一下,还不错,而且学校里面也有一台给学员用。用了两次,还不错

网友:
我的家里躺尸,公司的用的2W的太好用了,CF260你要学会用了可以用呀,我用的上下自动3挡做无铅有欠都可以的,发现没用钩子的话,做集成INTEL 南桥靠嘴边上的时候不好做,必须钩子,改进就是支撑架不要固定中间了、固定两边最好了。

网友:
我也想换BGA了,原来的下面的顶针,高度要手调,麻烦死了,怕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