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数据恢复

楼主(2013-06-13):
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有sd卡 数据恢复的  都是同样的故障  显示你的磁盘未被格式化是否格式化? 这种的磁盘没坏的话很好恢复 恢复出数据后把磁盘给格式化了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是有个别的根本格式化不了,也恢复不出数据来  用数据恢复软件比如是个8G的sd卡只能显示几十M。根本没有数据 ,像这种问题各位大神们有没有遇到,怎么解决的  sd卡可以不要 但是数据总地恢复出来吧!

网友:
有各位大神们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而且解决的 麻烦大神们讲解讲解  小弟谢谢了  也可以让各位同行们分享一下

网友:
用一个主控一样的好的量产,再把数据存储换过去恢复。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我也这么处理的。

网友:
购买PC3000-FLASH把芯片拆下来读取重组数据。

网友:
成本低的办法就像楼上的,换主控,不过,很多时候不灵,最好的办法就是用FLASH设备,成本就比较贵了,成功率就要高很多了。

网友:
LZ不是说是sd 卡吗,又不是U盘, SD卡看不到主控啊。都封死的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