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准时掉电

楼主(2013-06-13):
接到一台联想Z360的机子,故障是开机显示进系统到滚动条前准时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拆机裸板测试也是一样的故障,排除温度引起。用示波器测各大电感供电及滤波正常,换CPU,内存故障依旧。已经加焊所有电源管理和时钟芯片,拆除网卡和声卡还是一样的故障。大师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故障的?有没有解决好的?求思路

网友:
就没人给指导下吗

网友:
我也有了台机子是这样的问题,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
进滚动条掉电一般都是CPU供电问题多,因为过滚动条用电是最大的时候,把CPU滤波加2个电容试试,还有公共点和3V 5V在掉电瞬间是否正常

网友:
干南桥,修过三星的,一进系统桌面掉电,ibm桥不良会这样,只是我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