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不显示

楼主(2013-06-14):
今天去看了台电脑,他说两个月不用了,现在拿出来用,插上电,开机就冒烟了。

到我看了一下,插主机的电源线被烧断了。打开机箱看风扇也坏了,看了下其它的没什么,就把坏的换了,插测试卡。跑85时缓冲了8秒左右,再跑两三个字到00,这个时候屏幕上应该有字了,可是什么都没显。

测内存3.3 v     1.5v        处理器上管10.67v

难道是电压不够才不显示嘛?那为什么测试卡跑马正常。请大虾指点。

网友: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加显卡有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显卡有显吗

谢谢了,只有这样才行。

网友B:
量VGA接口 1    2    3 脚  阻值125左右
10脚有5V
13   14脚阻值在 8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VGA接口 1 2 3 脚 阻值125左右 10脚有5V 13 14脚阻值在 800左右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3-09-11):
是VGA口的问题吗

网友(2013-11-22):
我的是不插cpu风扇一切正常

网友:
大虾们,帮帮忙啊

网友:
主板,只要插电源cpu风扇,显卡风扇,电源,转得呼呼的

网友(2014-07-18):
肯定是 vga 线没有插好

网友(2014-09-02):
加焊一下北桥。昨天我也是碰到这样一块板,加焊了北桥就好了,跑有显的码,没显示,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2015-03-01):
结果出里说下。分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