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主板维修之惠普S3408cn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3-06-14):
    今天接修一台惠普S3408cn主机,主板型号为M2N61-AR~AM2接口940针~
        故障现象时点不亮~测机卡显示C1~(该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电自动开机)
           打开主机插上测机卡发现只能跑到C1~于是果断换内存~还是不亮~(不要说擦内存金手指)这些都试过~于是再次找来两条DD2内存换上还是只能跑到C1~之前已经拔去独立显卡,该机自带集显~(无论上不上独立显卡都一样)~最终判断是主板问题,因为已经换过CPU试过了~也试过用力压住~桥和CPU~分别都试过~还是一样~
和用户沟通好换了一块主板给他~
空闲下来了~仔细检查内存供电1脚有0.9V电压~64脚和184脚也有1.8V电压~238脚同样也有3.3V电压~再确定插槽针无变形的情况下~仔细分析再次检查时钟~在轻微压力下按住32.768晶体~开机发现可以跑到C3以及跑到FF~于是将其32.768补焊~还是未能解决问题~于是果断从旧主板拆下一个32.768换上~开机装入系统试机一段时间一切正常~
总结:32.768变质将引起时钟不对~主板不能正常自检各个硬件~时钟错误将导致误认为有开机信号~自动开机~~~

网友(2014-08-03):
这个主机的光驱怎么拆啊,。。。。修倒还是其次。

网友(2016-04-20):
同样主板型号的一台,不过内存。有时会有一短一长报警。插单条内存时反复启动能进系统,但不稳定,会随机重启。测内存插槽关键点电压都正常。将两条内存插另一电脑主板上使用下来似乎没问题,另测试机上的单条2G内存换上故障机,使用下来似乎也没问题。。。。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