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蓝屏0X0000008E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6-14):
   最近两天碰到的全是开机蓝屏不能进入系统的问题,看故障代码就是0X0000008E,一般来说也就是重装系统了事,但是第一个客户就说:我的这个电脑尽量不要重新安装系统,给想办法修复,于是,经过询问客户,在之前有做过什么操作,还好,给了个关键的提示,上次使用电脑好像就是更新了系统补丁,哦 如此,那就尝试下呗,   解决方法,添加删除程序,显示更新  ,找到最近这两个更新的文件,删除,具体请看图片,重启就OK了,对了,要在安全模式下面才能进得去,这两天全在处理这一个问题,2天处理了这相同的问题有近40台,效益还不错!再次感谢K山卫士,三牛鳞安全卫士,还要感谢秋秋电脑管家,我就在想啊,要是一年到头都修这一个问题该有多好啊,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样,脑子会生锈的,不知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我这个呢,如果碰到了,我这个方法绝对管用,还不行的话,就卸载所有杀毒软件相关联的

网友:
哥的系统就重做的  心疼死了!哥不知道更新的哪个补丁好长时间木更新了一下更新了N个!哥觉的把杀软干掉可能也管用!

网友:
这个是微软给大家的端午节礼物 好好笑呐  一年多来几次更好

网友:
遇到了 ,9229 呵呵,厉害啊

网友:
确实是这样,我也经常碰到,但都是在PE状态下直接“挖”掉杀毒软件。再重启。

网友:
如果安全模式进不去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两台,都是重装系统。

网友:
我这边也遇到20多例了,进安全模式卸载金山就行了

网友:
我重来不修复漏洞

网友:
这两天遇到过,不过都是重装系统搞定

网友:
我之前都是直接重装。看来以后不用再重装了。好方法!

网友:
都不靠谱啊

网友:
什么世道啊

网友:
不是所有机子都这样解决,普通客户直接重装系统,也好收费,单位机子安全模式删除补丁,不过要搞得慢点,搞户一看这么简单就不想给钱了

网友:
哈哈   估计这两天全国 好多地方都是    我这也使都是蓝屏   不过我都装系统了   你的方法不错 单位的机子可以这样弄   不过我都进PE吧文件拷出来了

网友(2013-10-27):
我的咋就不行呢

网友:
我的是G480 WIN7系统。重装一样

网友:
每个人都在被微软蹂躏!

网友:
F8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网友:
不是的,我都试了。他是不定时蓝屏。有时进系统用下再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