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78LM3-RL无复位(跑线)

楼主(2013-06-14):
                                    梅捷SOYO A78LM3-RL无复位
故障为无桥供电,全板无复位。
先上个故障图
维修流程:先测内存供电1.8V正常。接着测桥供电1.2V无输出。确定上下MOS无短路无击穿后视线往向电源管理。该电源管理为RT8105,与RT9214一样。先测1BOOT 5V 无输出时正常, 7OPS 过流保护,也当EN 0V 已经发现初始故障点了。
这种板子也就别想图纸那回事了。。老老实实跑线吧。RT8105 7脚连到了南桥右下角靠近SATA口的一个小三极管A  C
测三极管A   B极为5V
三极管A的B极又连到旁边三极管B的C极上
测三极管B  B极为 0V
三极管B  的B极低电平,没能拉低三极管A的B极使其C极输出高电平的开启信号。接着跑线。三极管B极接到了下方的一个小电阻。
这小电阻过后就是穿州跨省长征了。附上具体线路(如下图)红线为正面走线,绿线为背面走线,蓝色是过孔。
最后连到了三极管C的C极
测三极管C的B极管3.3v
接着跑。三极管C的B极连到了门旁边三极管D的C极。
测三极管D的B极为1V。。好了。。总算找到了源头。。
三极管D的B极已经是高电平。但还没拉低其C极的电压。肯定就是它坏了。将其更换后桥供电开启电压已经正常。
诊断卡上已显卡RST正常。上CPU,内存。OK跑码显示了。
至此维修结束。简单画了个线路图。

发个贴比修一天板还辛苦。请大家多多指教。能加点分什么的最好了。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控制信号那里来的呢

网友B:
学习了,正常RT8105的7脚应该为多少V 啊?请楼主指教

网友:
是不是高于0.4V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个坏了的管子控制极1.多V,换上个好的有没有变成3V

网友:
一句话,楼主的跑线功夫真不是盖的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辛苦了 绘制蛮专业的  绘制电路图是用CAD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辛苦了 绘制蛮专业的  绘制电路图是用CAD不?

这个图还用CAD?普通的画图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还用CAD?普通的画图画的

画图功能我很少用,看来蛮好的 研究下

网友F:
关键是跑线,跨度这么大,又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寻的?至少应该有点根据才行啊?这又不是单层板,你怎么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测?楼主为什么没说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跑线,跨度这么大,又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寻的?至少应该有点根据才行啊?这又不是单层板,你怎么知 ...

这么说吧。跑线有分原理跑线和物理跑线。其实这板子相对难跑的就是RT8105 7脚到的小三极管这段线路。说难其实也不算难吧。一般EN信号都是受控的,所以从EN脚往小三极管的C极点一般都会有收获。找到连接点后剩下的就是物理跑线了。用摄子找过孔。在跑远了后如果不确定跑在线可以用小刀在过孔边缘划开一点点小口测通断。

网友H:
其实把要我来修就直接摘管子省八成时间马上换下个板继续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个坏了的管子控制极1.多V,换上个好的有没有变成3V

换上好的后B极为0.7v 应该这里的控制电流比较小。只要C极成功被拉0就OK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关键也对三极管的原理理解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把要我来修就直接摘管子省八成时间马上换下个板继续修。

哈,我当时也是直接摘了三极管A。确定能跑码了才继续跑个线,写个贴子混点分。

网友I:
楼主辛苦了,不知道要修多久啊!真会绕的,何必这么多三极管电平转换呢?

网友:
楼主技术过砸,跑线更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上的三极管都是为高电平导通吗 那个电阻是不是起到启动B级电压作用呢

哥们 人家楼主都说以上均为NPN三极管

网友:
修板怕的就是断信号,我以前只是直接换芯片和管子,不行,就没折了!楼主!多谢分享!

网友:
顶一下。发这样的贴楼主辛苦啊。

网友K:
是不是Q3出问题了 disable 出问题了  再掉不就好了。对以后保护就不起作用了吧!

网友:
三极管D  B极的信号是什么信号,从哪里送来的

网友L:
多谢楼主分享,梅捷的板修过几块,都是1117稳压管烧了~~换了就好了,还有就是8102的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这贴的看点是跑线,楼主好功底,羡慕,要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有的板子跑线很烦人的

网友M:
EN 现在正常电压多少,如果不跑线,直接把B管的5V加EN脚管不

网友:
梅姐的板子跑线很费眼啊。

网友:
顺条顺理的,看着就舒服,花了不少时间吧,顶起。。。。

网友:
一句话概况,楼主耐心好、线路跑的精、分析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Q3出问题了 disable 出问题了  再掉不就好了。对以后保护就不起作用了吧!

Q3在这里主要是用做是时序的控制。

网友:
偶像 ~~~偶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控制信号那里来的呢

应该是CPU供电的PG

网友O:
我想问一下,在百度里面r8105    7脚不是和电感相连吗?他是怎么控制的,在开机的情况下他必须是一个高电平是吧,他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芯片修的少,还望指教。

网友:
学员可不是盖的  就是牛呀 0,7v 是最正常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CPU供电的PG

不是哦,这板子是直接由CPU_VCORE经电阻限流后控制的。CPU_VCORE通过转换控制了北桥的供电。

网友P:
写得很有意义,楼主第二步应该将测cpu供电写进去就完整了,我一看就觉得奇怪,cpu供电没测就这样跑,那有点误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写得很有意义,楼主第二步应该将测cpu供电写进去就完整了,我一看就觉得奇怪,cpu供电没测就这样跑,那有点 ...

呵,你说的对。当时是有测过的。写的时候却当成单桥写了。。但只是个别板会先出的CPU供电再出北桥供电,好多些都是直接出的双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写得很有意义,楼主第二步应该将测cpu供电写进去就完整了,我一看就觉得奇怪,cpu供电没测就这样跑,那有点 ...

呵,你说的对。当时是有测过的。写的时候却当成单桥写了。。但大多数的板子都是直接出的双桥供电。这个板子的北桥供电由CPUVCORE控制。有点不一样。所以才没写CPUVCORE测量过程。

网友:
牛逼·。。。。值得多学习啊

网友:
条件讲的不够详细

网友:
这种缺信号很不好修,能修出来真了不得

网友:
很多时候缺乏的是耐心。

网友Q:
1v可以让三极管导通吗?

网友:
只要功夫深,不怕没钱挣。。

网友R:
最后三极管A的B极变为多少了楼主。我想具体分析一下,这样听的也不是太明白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犀利

网友:
有图纸就会快很多...

网友:
高手呀。向你致敬呀

网友(2013-07-27):
讲得不错,很具体学习了

网友:
哎,还多还没有看懂呢,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之前也有遇到这种板,最后还是没修好!

网友:
有没有8105脚位图

网友(2014-07-28):
关键是跑线,跨度这么大,又没有图纸,楼主是怎么寻的?至少应该有点根据才行啊

网友:
这板跑的头晕,经过了四个三极管,以后修到此故障就省的跑线路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正常RT8105的7脚应该为多少V 啊?请楼主指教

1.5V左右正常,你没有仔细看帖子。

网友:
楼主的赖心太好了发了这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坏了的管子控制极1.多V,换上个好的有没有变成3V

换上好的管子B级控制级电压应该也是1V多,C级会由原来的3.3V高电平变为零点伏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最后三极管A的B极变为多少了楼主。我想具体分析一下,这样听的也不是太明白

最后三极管A的B极应该是零点几伏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控制信号那里来的呢

根据AMD双桥主板上电时序分析,这里的控制信号应该是从CPU供电电路过来的,即CPU主供电正常后,这里北桥供电才会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谢楼主分享,梅捷的板修过几块,都是1117稳压管烧了~~换了就好了,还有就是8102的网卡芯片坏了

1117稳压管烧断的话,主板一般都是无待机不触发现象多。

网友:
这种板我一般都直接拆管,懒得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EN 现在正常电压多少,如果不跑线,直接把B管的5V加EN脚管不

你这种做法会直接引起烧芯片。

网友:
好厉害的跑线功夫

网友:
这个线跑的好长哟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一下,在百度里面r8105    7脚不是和电感相连吗?他是怎么控制的,在开机的情况下他必须是一个高电平 ...

7脚是过流设定脚,也可以做为开启脚。接下管的D极是因为在这里做输出电流的检测,接三极管的c极是用这个三极管控制芯片的工作—作为开启脚,开机的时候,相连三极管保持低电平截止状态,其这个引脚可能是内部产生的,电感在这里只起到对Q1 S级输出电压进行一定滤波储能作用。

网友:
思路清晰,跑线牛逼,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辛苦了,不知道要修多久啊!真会绕的,何必这么多三极管电平转换呢?

这里三极管组合电平转换可以理解成门电路类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Q:
1v可以让三极管导通吗?

只要B级工作电压大于E级输出0.7V以上三极管就会导通,即0.7V以上这里定义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上好的后B极为0.7v 应该这里的控制电流比较小。只要C极成功被拉0就OK了。

这里B级为0.7V应该是三极管D 本身B级相连限流电阻本身存在压降关系,忽略限流电阻压降这里三极管 D B级正常电压为1点多伏。

网友:
非常好我也是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辛苦了 绘制蛮专业的  绘制电路图是用CAD不?

我一般用PROTEL 99 软件绘制。

网友:
发帖不容易  顶顶

neco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可以教教我吗,我都想学

网友S:
三极管D  B极为1V,那C极就应该是大于1V。看楼主图,三极管D的C极是3.3V。那这个管就是导通的啊,新手,不太明白,是不是三极管D的B极应该大于1V才是正常的??

网友T:
把三极管A拆掉?   也可以用吗?

网友U:
楼主真用心,跑四个三极管,其实把第一个三极管拆了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真用心,跑四个三极管,其实把第一个三极管拆了应该就可以了吧,

拆第一个三极管也是种维修方法,但是这样子会影响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T:
把三极管A拆掉?   也可以用吗?

也可以用,这只是种临时处理故障方法而已。

网友:
通过芯片内部上啦的  我都是直接拆了  让他不受控

neco -1 应该是通过三极管A 本身C级相连电阻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三极管D  B极为1V,那C极就应该是大于1V。看楼主图,三极管D的C极是3.3V。那这个管就是导通的啊,新手,不 ...

三极管D B级为1V,相当于是高电平状态,因为这个三极管是NPN类型,B级为高电平时候,CE级之间阻值就会导通,所以正常情况下,C级工作电压就会通过E级接地拉低,这里C级为3,3V时候,B级工作电压应该是小于E级输出0.7V以上,即B级工作为低电平,本身处于截止状态,当NPN类型三极管本身处于高电平饱和导通状态时候,B级大于E级输出0.7V以上才是正常,你说的三极管D本身B级工作电压大于1V也是可以饱和导通的。

网友:
新手仔细看了,留作研究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这么说吧。跑线有分原理跑线和物理跑线。其实这板子相对难跑的就是RT8105 7脚到的小三极管这段线路。说难 ...

用镊子跑过孔,具体怎么做?挺新鲜的。不是可用一个表笔扎住过孔,翻过板子在对面相对位置凭感觉找相通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三极管D  B极为1V,那C极就应该是大于1V。看楼主图,三极管D的C极是3.3V。那这个管就是导通的啊,新手,不 ...

楼主意思是三极管D的B为1V高电平,应该拉低三极管C的B极,使三极管C截至,结果是三极管C还是高电平,那么问题不就很明显出现在三极管D身上了,有点啰嗦哈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主厉害,最怕断线没图纸跑线路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V:
用镊子跑过孔,具体怎么做?挺新鲜的。不是可用一个表笔扎住过孔,翻过板子在对面相对位置凭感觉找相通的 ...

具体你可以在网上搜下过孔跑线方法,镊子在这里起到跑线方向定位和引导作用。

网友:
楼主技术过砸,跑线更没得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甲戊庚礼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呀、膜拜了

网友:
跑线可是主板维修中的基础技能哈

网友:
【迅维】基地可以吗 有值得一去的必要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桥无供电的,我修了一天才找出问题所在,在经过CPU电压的8脚芯片底下断板一个裂痕,最后一根一根线连接

网友:
直接摘第一个三极管,芯片就自动上啦高电平启动了

网友(2015-09-14):
三极管D的发射结开路了!

网友:
复杂,太费时间了,还不如换一块,不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三极管D  B极为1V,那C极就应该是大于1V。看楼主图,三极管D的C极是3.3V。那这个管就是导通的啊,新手,不 ...

B极大于E极0.7三极管导通没错啊!不知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