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非正常关机重启时出的自检,第一个自检倒数10秒后就死机是为什么

楼主(2013-06-14):
如题  第一个倒数10秒结束后  电脑就卡屏了自检的也不在动了  是为什么啊?然后 我在重启  还是要自检 不过  到自检的时候 我直接点回车然后 电脑就启动了怎么能解决那个自检死机的问题啊

网友:
是怎么自检的?

网友:
找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一般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硬盘可能性很大。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