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3-06-14):
4416S加电不开机
电流能跑到2.1  看着好像是能亮   但是就是屏幕不亮
外接花屏 按F12还能听见声音 还能热启动 外接的时候全花啥都看不见的那种
显卡和北桥都干了  还是原来这样子
是BIOS的问题吗 ?刷了几个都不触发AMD的QL   谁有BIOS 在刷下试试  谢谢

网友:
检查显卡和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此本子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干过了 还是不行  准备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个显卡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