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13-06-14):
金河田355bg电源,空载时各电压都正常,带上主板负载,有嗞嗞声,并出现马上掉电。辅电压正常,再开机还是一样马上掉电,12v上有个1000uf电容小鼓包!在12V上带10欧的假负载,一直有嗞嗞声,电压被拉低了0.3v的样子,暂时还没掉电。去掉鼓包的1000uf电容,接上10欧的假负载,是马上掉电。假负载接到其它几路电源,没有出现保护,请指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3-6-15 23:00):
电源已修复,换了1000uf/16v的电容就好了,当时是没有电容换,公司那拿了个来,电源也是公司的。本人还不是专业维修,不过马上要快了,辞职搞维修去了。谢谢大家的回复!以后还有多请教师傅了!

网友:
去掉有问题的电容后,有没有换上新的电容,从楼主的描述看,仅仅是将有问题的电容拆掉了。

网友:
把二次侧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哥们 你用10欧的假负载阻值有点小把  先把所有的电容换一下吧  电容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台机电源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去掉不用电容,高人,能省的厂家早帮你省了,你不如把电源也省了吧

学艺不精,胆子却很大

网友:
滋滋声出现要看发生在什么地方,你先断开主电源芯片的供电,看是否出现滋滋声,如有,说明声音出现在辅助电源部分,直接更换输出滤波两电容。如没有,那声音出现在主开关电源,测两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则大电容有一只有问题。

网友:
要再换一个新的电容上去再试吧

网友:
表示,没法详细滴回答……

网友:
先换了号电容再说,滋滋声很可能就是电容引起。

网友:
那时候没有可以换的电容,现在把电容换了,就正常了,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