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灯亮了。屏幕是白色的。

楼主(2013-06-14):
显示器信号灯亮了。屏幕是白色的。
信号灯变成绿色的了,但是屏幕上面没有显示。这个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换一块板来试试    再不显示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是花屏了..供屏的电压 应该是正常的..屏的问题大

网友:
是屏电路问题,就算查 出来,也未必有元件更换呀,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网友:
谁说这种问题 修不了啊 我上次 修一个白屏的 供电都有 就是 白华屏, 换个 升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
修屏的,就看你的功力咯,我一个星期前也修过一台白屏,也是修屏上面的电路,驱动板跟电源板都是好的(因为我们有好的驱动板和电源板测试过确认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