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不开机

楼主(2013-06-14):
三星E2220不开机维修,供电5V正常。板上3.3V正常,开关正常就是不开机
有人遇到过吗?刷MCU还是不开机,怀疑驱动板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急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
你刷了MCU了嘛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不得吗

网友(2013-07-17):
不开机的这个应该好处理啊

网友(2013-08-19):
我手上也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和你的现像是一样的,楼上的说好处理呀,你也把方法说一下呀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王子的泪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3-10-19):
有没有MCU程序  麻烦发一个给我

网友(2014-05-18):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了,不过,我有时候还能开机,确定是驱动板,但是是那块芯片工作不良还在找呢

网友:
驱动板还需要1。8V的,在就是芯片起振了没有

网友(2015-07-29):
我手上也有一台     开始时候还显  后来就不通电了  换过驱动板也不行   电压都有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好

网友:
先单独让电源板工作,区分开电源还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