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换硬盘换内存换显卡装过系统但还是蓝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4):
系统装到一半就蓝屏   内存。硬盘。显卡。都换过了    系统也装了好几个   都一样那个问题    这样的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急急急~~~~`

网友:
饼哥说过,换和主板的内存信号终结芯片管用,信饼哥得永生!

网友:
不知道装到一半是指装到哪个位置的时候蓝屏的,有可能你用的都是GHOST的系统盘,最好在安装的时候不要让系统盘自动安装主机驱动
顺便说下,这个论坛积分制度很奇怪

网友:
不知道代码是多少,在哪个位置下蓝屏,请你说清楚

网友:
除了主板问题,硬盘线也可能出现问题,我就遇到过。

网友:
cpu也会的 什么配置的 什么板子 什么型号 你能多说点吗  靠

网友:
CPU 换了试试

网友:
CPU ,主板,还有系统盘,硬盘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