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至今未明白的问题,你们呢?大家讨论下

楼主(2013-06-14):
华擎 Z77 pro 全固态
E3 1230 cpu
8G威刚单条
1Twd蓝光/64m 硬盘
350W电源
这么算高点的配置了吧!
可是他的网上邻居显示缩略图速度竟然比G41 E5200 2g的速度还慢!
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配置出现瓶颈?
G41 E5200 2g的局域网看图 缩略图一下就出来了 高配那台竟然慢了许多,为什么。换WIN7 换SP3。。。系统都是这样。新机啊,客户做设计,以这个为借口到现在还没结账。。。

网友:
为什么。大哥大姐们 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怎么解决?

网友:
系统问题吧   不行装个XP试试

网友:
系统没优化好吗

网友:
不大可能吧。换硬盘试试。这配置干什么都应该是刷刷的。

网友:
XP 也试过了,也是好慢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弄了,网卡标注 1G的 局域路由是电信光猫,全部机器接那。G41 E5200的机器也连着同一个光猫路由上。

网友:
硬盘如果慢的话,不会影响到缩略图的吧。起码缓存缩略图应该不会很大啊?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

网友:
嗯 SATA6G 的 进货400块的,难道这个盘不好?

网友:
不能因为看缩略图而定整机的性能

你可从局域网内复制大体积的文件查看下该机访问局域网的速度

网友A:
嗯 楼上大哥,如果速度快慢又该如何去处理?

网友:
局域网-网速-机器性能-系统优化程度-?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试试

网友B:
显示缩略图? 是最小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缩略图? 是最小化吗

是查看局域网机器的图片,右键-查看方式-缩略图,客户做平面设计的

网友:
不是说这个cpu挑主板吗

网友:
我看是内存问题  你换跟内存条看  内存条不兼容导致的 我觉得

网友C:
是不是放一张光碟在光驱里面了

网友:
这个貌似只有一个个式了。另外运行其他程序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放一张光碟在光驱里面了

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楼上大哥,如果速度快慢又该如何去处理?

首先保证机器硬件本身没有问题,安装的OS一定要正确。
最好不要一直用Ghost方式安装系统,因为Ghost方式安装的系统容易出问题的。
确保硬件驱动程序安装都正常的,最好用随机附带的光盘上的程序安装。
确保网络设备都正常的,还有是网线。可以用替换法测试下。

网友D:
果断加块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断加块独立网卡试试!

我去试下....

网友:
内存是够大的,CPU低了些,换E5的会更好

网友:
如果用的win7改一下网络环境试试

网友: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吧,只能一样一样的排除了

网友:
装原版试下 不装GHOST版的 说专业点 就是ISO镜像 很简单 你下的镜像就是ISO 直接进PE 要用加载虚率光驱 把I386提出来 提到其它盘 除呢C盘 找到里面的文件 WINNT32 把序列号填进去 下一步 。下一步 基本就OK呢 序列号网上下一大把

网友:
或是 用运行的命令 增加开机速度 在运行输入MSCONFIG 过后出来点启动项 除呢输入法那个勾起 其它全部去掉 英文叫CTFMON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从软到硬,你可以换个纯净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E:
缩略图如果原来已经存有,则显示时就会比较快。
另外硬盘的速度快的话,对于显示的速度会有明显改善。
安装原版系统,不要用GHOST系统。

实在不行,建议客户花两三千块钱换正版系统(组装电脑不含系统);把机搬回来。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见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缩略图如果原来已经存有,则显示时就会比较快。
另外硬盘的速度快的话,对于显示的速度会有明显改善。
安 ...

客户会高兴,因为这样可以直接退货。
我感觉跟ghost没很大关系,问题估计还在驱动方面。

网友:
兼容必查查!

网友:
个人觉的 系统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