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Z 今人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ACER 4730Z问题如下:

单用电池开机,进不了系统,到了载入系统进度条那一步就黑屏,有背光,有屏供电。

不用电池,单用19V供电,一切正常。

同时电池、19V,能进系统,此时拔掉19V,单用电池,也正常。再接上电源,也能切换到充电状态,且能正常充电。

纠结的问题来了,如果上了电池、同时19V供电,几分钟或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左右,机器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19V完全断开,电流表显示0.000,测得19V此时没过保护隔离,这种状态,拔掉19V,再接完全没用,只有取下电池才行!

充电IC BQ24751换过,EC换过,BIOS刷过~ 在论坛里看到有人提到过类似的问题,详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148

故障差不多,是通病吗?

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附上图纸

网友:
换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
此机无NEC大电容~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可以

网友:
忘了说了,电池也换过~

网友:
~头痛啊,一直在试,这次试得电充满了,放那没动,再去看,又是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充电器试试,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
确实没辙了,机器己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