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测试工具

楼主(2013-06-14):
我想用12V直接接高压板进行灯管测试,怎样改高压板信号?

网友:
12V接10K电阻到ON/OFF上

网友:
搞个LDO三端稳压器也可以啊,比如 1084、1117 转换电压来做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还没有试过

网友:
直接接个7805,接在on,或者用12V5V双输出电源板,5V 直接接on就可以点,不一定全部哦,有的负电压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