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秒杀不上网问题

楼主(2013-06-14):
维修中常遇到认到网卡,但是不能上网同,网卡灯也亮,但是本地连接打叹号获取不了IP地址

此时可以打开CMD命令,输入IPCONFIG /ALL看看 MAC地址是不是全为0

如果是就是93C46地址芯片掉失程序了,更换24C即可或者重新写MAC地址芯片。

网友:
遇到过,可不知道怎样解决,换系统也没用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让客户加个独立网卡

网友:
93C46,网络号码是需要写进去,直接换有用?不写里面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