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外接无声音 内接正常

楼主(2013-06-14):
拆机测量:发现接口CN21  2脚 3脚上的MIC-L  MIC-R   有1。6V的电压

测接口的CN22 上的2脚  3脚上的 HPOUT-L  HPOUT-R为OV   测量对地阻值正常

不外接耳机测对地500+    插上耳机测量对地为0欧

发现HPOUT-L来自芯片U27

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 1脚的供电标的是3。3实测1。5 但我看论坛上有兄弟也是一样的。。

另外,接口CN21有VREFOUT-C这个上拉  而接口CN22没有
直接连着芯片

对声卡切换这个不了解。想问一下。声卡芯片得到什么条件后才会让HPOUT-L HPOUT-R有电压。
这个电压应该是由声卡芯片直接提供的吧。  应该和接口CN21一样有电压的。当插入时拉低了。声卡认为耳机插入了
求解答

网友:
在线等啊。有没有人

网友:
你先装个原装驱动试试   HP的好多机器驱动不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提示下你别是驱动问题拿着板修,这机子的声卡驱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在XP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有原版W7我还原过了还是一样的

那就先换插孔吧,没有的话就和MIC互换!

网友C:
G4和CQ40应该芯片组不一样吧,之前遇到过很多台CQ没声音的都是要打补丁才可以,如果装W7还是没声还是先确定下喇叭是否好的,(最好量下喇叭吧),其次就是功放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和CQ40应该芯片组不一样吧,之前遇到过很多台CQ没声音的都是要打补丁才可以,如果装W7还是没声还是先确定 ...

别老想着是板的问题  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设置不正确啊   你说的是前置面版没有声音还是后面的也没有声音  要是以上问题的话  如下  打开控制面版--- realtek  HD音频管理器 -----音频/IO---设置-----勾上-----
AC97  FORNT PANEL SUPPORT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换插孔吧,没有的话就和MIC互换!

插孔我测量二个插孔  插上去  和不插所有脚的通断都是正常的。说明插孔没事

只是麦的2  6脚上有电压。    耳机的没有电压 插不插都不会拉低什么。。。。

网友:
重点检查sense脚线路,参考下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