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单8,联想18.5寸,求助改板

楼主(2013-06-14):
联想一台D185WA显示器,开机时常出现上面闪两下,测12V,5V,3.3均正常,MCU
有点小烫
屏型号为:LTM185AT01
驱动板号为:715G2883-1-6
MCU为:TSUM5PLHL-LF
换驱动板现在手里只有2270的小板,且原机屏线是单8的屏线,不知道2270上的双
8怎么改单8的线,求原驱动板的维修思路或改板如何改屏线

上传不了GIF,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屏上面有白色,一会闪的更大

屏线如下图,前三针为空,通用的都是前三针为供电

第一张图看不出原因来,我又多拍了几张,因为闪的太快,我做了个GIF动画,却传不上来

网友A:
不用改了 最上面一条线  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了 最上面一条线  屏坏了

看这次能不能看到图

网友:
看到了,这个不是驱动板问题。测量屏上面-6V 22V正常基本就不用修了。

网友:
买个屏线呀

网友:
这种闪屏不用修了,,修不了的.

网友B:
我手上有个差不多的屏,联想的显示器,屏型号:LM215WF4。 从中间开始,上面一般是好的。下面一般,闪得好利害,以确定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个差不多的屏,联想的显示器,屏型号:LM215WF4。 从中间开始,上面一般是好的。下面一般,闪得好利 ...

谢谢,我也用驱动板确定是坏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