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屏换15寸灯管

楼主(2013-06-14):
现在有个19寸的显示屏灯管坏了2根,但是现在手头只有15寸的灯管,请问可以用15寸的灯管换19寸的灯管么?会有什么问题,安装不上还是亮不起来,还是会烧,请教大家指点

网友:
这样代换可能会出现部分黑影也容易引起背光保护,最好更换跟原来一样的

网友:
烧倒不会,多半是亮一下灭!

网友:
我试了一下能点亮也不保护,但是不敢开久,怕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