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怪问题

楼主(2013-06-14):
cq43,3,5v对地阻值350左右,公共点500,通电后(19v)公共点电压只有13v,电源接口那也只有13v,去掉隔离管电源接口那19v正常,无3,5v输出,断电,马上测3,5v对地为0慢慢回升,直到350左右,求给个思路,没见过阻值大的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47506934\QQ\WinTemp\RichOle\GO[K~MCL%~0ZLI)FKB%]F}G.jpg

网友:
后级有短路啊,拉低电压了

网友:
这个短路是一定的。不过就看哪一路。

网友:
可以断开测量

网友:
断开3V5V上管试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