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13-06-14):
裸板,也是这样,开机显示logo后就自己进BIOS,还原成出厂设置后还是这样,不能进系统,进的是bios。扣电池放电试过了。

之前都是好好的,清灰后就成这样了。

怎么刷bios啊,有帖子上说南桥也可能有问题。单桥,怎么判断桥出了问题啊

是盈通yeston h61c

补充内容 (2013-6-15 11:32):
谢谢各位朋友了,果然就是没硬盘的原因,裸板……我凹凸了

网友:
把时间日期啥的都改了之后还这样么?

网友:
哥们,H61的主板,好像认不到硬盘就直接进BIOSS了,看看硬盘认到没有?

网友:
换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
那肯定是检测到什么东西不对了才会的,在bios里面看看有什么不对的,温度、电压等等!

网友:
有的主板认没插硬盘会自动进bios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的主板检不到硬盘就自动进入BIOS我遇到好几块主板是这种情况

网友:
的确啊,一接上硬盘就进去了,现在的都不提示无驱动盘了

网友:
晕 你清完灰都不插硬盘的啊~~~~~~~

网友:
H61的检测不到可引导媒体的话,会保护进入bios的。接上光驱放入光盘或接上硬盘就不会了~

网友:
你这个得给第一启动弄个能启动的东西
如果没有 就把网卡启动开启也可以  修好了板子 上了硬盘 在把网卡启动关了。。

网友:
我要记下这个故障,以后遇到了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