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亮度不均匀

楼主(2013-06-14):
本人维修一台三星S22A330BW,开始为无信号的通病故障,刷完MCU程序后,显示正常,但是屏幕的LED灯条亮度不正常,一部分LED灯亮度不够,一部分亮度正常,导致整个屏幕下方发黑,亮度不均匀。请问有没有同僚遇到过类似现象的,是处理的哪一部分。

网友:
LED灯坏了,要换屏

网友:
屏不用换,换掉灯条就可以了

网友:
是灯条的问题么?灯条发黑的地方温度比亮的地方要高,是主板短路导致的,还是灯条本身导致的呢?

网友A:
灯条本身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本身导致的

好的,谢谢,我淘一个灯条试试

网友:
灯条的排线看下有没断线,断线的话会造成部分灯不亮

网友:
同意 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