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看看这图是什么引起的两条色带

楼主(2013-06-14):
色条在W的左边和S的右边

我有两张A卡都这样,一张是4850,加焊过还是一样,本来是有色条的加焊不行后就换了发热的显存,结果从小花
变成了大花,但那色条还是老样子,现在我最想知道是这色条是什么引起的。核心还是显存,定好方向才好下手,要是
显存就会换了试试,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花屏只能根据软件检测定位,然后再进一步判断是显存还是核心或者是其它什么问题,没经过检测,怎么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管它左边还是右边,根本毫无意义。

网友:
现存 问题。。。。。

网友:
我感觉好像是 BGA 问题 你先换换看

网友:
主芯片问题